iPhone 6plus 铃声时有时无,更换这个,秒杀

楼主(2019-05-12):
iPhone 6plus 铃声时有时无,更换这个,秒杀

网友:
电感?电容?圈画大了吧??????

网友:
是圈内的电感与电容一起更换吗?

网友:
这是什么啊,说具体点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不他说的是换主板

网友:
一般摔得多,扬声器升压

网友:
只能先换好换的,不行的话都换了……

网友:
右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