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没有基带

楼主(2019-05-12):
苹果8没有基带修过基带电源 基带CPU也重新上了

网友:
苹果基带故障最难修啦,加密的,维修成功率极低,一般的都修不了

网友:
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原来是信号差,后来直接无基带了,重植基带,基带电源都不行,中频ic也换了。8代都不好修。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没把基带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