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款四代主板Z170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9-05-12):
求新款四代主板Z170上电时序图。 这种板不上CPU,正常CPU供电是多少V。 有谁知道吗? 是不是和B85 一样?

网友:
170的还没有修到过,cpu供电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看什么品牌主板了,有的不上u不能通电,V星主板可以通电的cpu供电有四个,都在1V的样子。时序也有,就是不好找,图太多了

网友:
不上处理器怕是要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