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快来围观苹果A1534 16款820-00244-08不出GT电压。

楼主(2019-05-12):
苹果A1534 16款820-00244-08不出GT电压,其它电压正常,这么高深深的机器没修过,大师们给点思路,BIOS正常已经读取了,为啥不出集显?

网友:
BIOS在论坛下载了三个都说是原厂的,试过电压没变化,应该能说明不是BIOS引起的了。还有哪里有问题会不出集显?

网友A:
这个机器很新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你得指点下思路,这新旧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新吗?

应该还可以吧,刚才两年的样子,主要是跟手机差不多,维修很麻烦。信号级的就不想搞了,不是直接客户不想花那心思了。

网友:
CPU坏了吧,这个板好多U坏的

网友(点评):
我估计也是的。所以没有去动U,还给客户了。风险太大,又不忍心三板斧。

网友B:
这个机器加焊基本能好啊,来的时候又不是亮的,白捡的钱不挣,加焊好很多台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加焊基本能好啊,来的时候又不是亮的,白捡的钱不挣,加焊好很多台了

我运气差,, 好像只搞好1-2台, 其余的都是CPU 报废,, 没搞头利润了

网友C:
GT电压好像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加焊基本能好啊,来的时候又不是亮的,白捡的钱不挣,加焊好很多台了

你确定是这个板号?16年的机器,我感觉这个U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吧?按理说英特尔的CPU要么坏了,虚焊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这个板号?16年的机器,我感觉这个U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吧?按理说英特尔的CPU要么坏了,虚焊的很 ...

这几款都修过啊,不显的基本加焊解决,有的加焊完会花屏,那就是u彻底坏了

网友:
楼主加焊试下,温度掌控好,这U容易挂,不行再让客户考虑价格因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这个板号?16年的机器,我感觉这个U没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吧?按理说英特尔的CPU要么坏了,虚焊的很 ...

你还是少见多怪啊。bga虚焊,原因很多,intel的虽然发热量低些但是,架不住别的因素,比如设计缺陷,制造焊接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少见多怪啊。bga虚焊,原因很多,intel的虽然发热量低些但是,架不住别的因素,比如设计缺陷,制造 ...

你早说嘛!哥已经还机给同行了,主要是这机器你要是焊出问题来了不太好退机。

网友F:
示波器打过了吗?以前有幸被这机器烦过,没有转接头都是示波器打那个集显电感看亮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打过了吗?以前有幸被这机器烦过,没有转接头都是示波器打那个集显电感看亮不亮的

就是没有GT电压啊,你看一下帖子里的回帖。听说是U的问题,这U开机后发热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少见多怪啊。bga虚焊,原因很多,intel的虽然发热量低些但是,架不住别的因素,比如设计缺陷,制造 ...

好吧胡总你牛逼,看上面我说的,我再没有确定是CPU之前我不会轻宜上三板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T电压好像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那种应该是在独显机器上才会的吧?这种集显的,GT应该是有电压的,不然不会设计还是双路供电,光GT就两组电感,

网友:
加焊好了几台,但是时间不长会返修。

网友(点评):
是820-00244-08?不是老款的?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换CPU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加焊基本能好啊,来的时候又不是亮的,白捡的钱不挣,加焊好很多台了

说加焊CPU总感觉有点逻辑不通,这机子内存就在CPU的背面,不出集显在修PC机中多表现为BIOS不正常或者内存不工作引起的,所以说加焊内存比加焊CPU更靠谱些。

网友:
前两天接到一台,cpu巨烫。。。淘宝上找了下没有这个cpu卖!客户说换主板,后来也还给客户了。。。网上的货源无保障,不想为了赚几百承担几千块的风险!说不定下回来的主板是楼上加焊过cpu的那种就尴尬了.....

网友(点评):
网上的水份好大,

网友G:
说句实话 我还没有修道过16年的  我修13年的  比较多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G:
说句实话 我还没有修道过16年的  我修13年的  比较多

13年的CPU是AMD的还M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很新吗?

主要是板子太小元件看着累眼睛,你有这机器的维修经验?很牛逼的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