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plex7010MT刷了论坛下的BIOS,不认独显

楼主(2019-05-12):
刷完论坛下载的BIOS后,可以亮机,但是插独立显卡认不到。另外用官网下载的BIOS无法升级:升级过程中重启无法进入刷BIOS界面,直接进系统了。哪位有主板备份的BIOS文件,能给我一份刷下试试吗!

网友A:
可能是刷的BIOS不对型号,,,,,,

网友B:
论坛bios你得有火眼金睛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刷的BIOS不对型号,,,,,,

型号应该没问题吧!原来不亮机,刷完亮机啦,开机显示主板型号也对,现在就是不能认扩展槽的卡和bios不能用官方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bios你得有火眼金睛才行

哈哈,我一直以为大家上传的都是没问题的呢。应该没人故意上传有问题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一直以为大家上传的都是没问题的呢。应该没人故意上传有问题的资料吧?

是有问题也不知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一直以为大家上传的都是没问题的呢。应该没人故意上传有问题的资料吧?

有的 只能一个个测试,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 只能一个个测试,这个没有办法

我一般都是找到后先试用下,不能解决问题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找到后先试用下,不能解决问题再说

好多信誓旦旦的bios一样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信誓旦旦的bios一样不亮

有没有原板备份的ROM呀?

网友D:
不要管其他的,继续刷,不行就淘宝买了个,现在的BIOS功能越来越强大,什么问题都可以和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管其他的,继续刷,不行就淘宝买了个,现在的BIOS功能越来越强大,什么问题都可以和BIOS有关

好吧,我试试

网友E:
你好,问一下你那个装电池就不开机的小米5X修好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一下你那个装电池就不开机的小米5X修好没有?怎么解决的

没呢!估计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不想弄了。

网友:
越搞问题越多。现在每次进系统都不认网卡,需要禁用再启用一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9-08-12):
原来是CPU问题,换个CPU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