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硬解锁

楼主(2019-05-12):
请问一下iPhone7硬解锁需要更换那些东西

网友A:
搬套件 CPU  基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搬套件 CPU  基带

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搬哪一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搬哪一个呢?

基带码 是必搬的! 逻辑码片是存客户数据的, 可不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带码 是必搬的! 逻辑码片是存客户数据的, 可不搬

就是cpu 基带码片和基带cpu吗还有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cpu 基带码片和基带cpu吗还有什么呢?

硬盘指纹

网友:
换主板跟靠谱/../...................

网友C:
白名单官解  360679403  Q

网友:
不能软解吗???一定要硬解?

网友:
能软解肯定软解  黑名单只能硬解

网友:
需要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名单官解  360679403  Q

【先款吗  不是先款我有几个  先款就算了

网友:
后款??哥们 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