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4 笔记本花屏2台的维修,

楼主(2019-05-12):
放电影或打游戏的时候花屏或蓝屏,其他时候正常,
修到的第一个折腾了几天,原来是显存周围的一个560 排阻坏了,换了就好。过了几天又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现象问题,直接给客户报价同意修,心想直接秒杀的机器报的价也就便宜,拆机直奔560 ,换了上次换的那个不行,索性直接560 几个全换,这下该好了吧,装机一样现象,晕了,一样现象一样机器问题不一样? ,最后换的080900 的显卡搞定,价格报低了晕,白搞了!哎!

网友:
报了多少,透露一下

网友:
没事,有了经验等于有收获!

网友:
捡漏不容易                      经验记下来了

网友A:
花屏你们报价多少?  我们这一般直接客户200左右,商家80-120,坐标成都

网友(点评):
花屏价格这么低?你那80-120是不拆显卡芯片,加焊的价格吧?200左右,你买的是测试版,晶体破损或旧的芯片吧,不然你这200左右也换不到什么好点的芯片上去。价格这么低,肯定没有什么好质量。

网友: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报价格,就应当按换显卡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你们报价多少?  我们这一般直接客户200左右,商家80-120,坐标成都

80你就只加焊吧

网友:
电路问题五花八门,凭经验容易被自己坑,惯性思维惯了很难不顺着感觉走,心态放平和,修身养性练技术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以为每台故障会一样啊,其实报价不是死的,跟客户说好,这是预估费用,万一有其它问题再商议,不能说死了。

网友:
修机处处是坑,不能掉以轻心,时刻防止被坑。

网友:
应该和客户提前说好,修是一个价,换又是一个价,这样就不会亏

网友:
赞同10楼的意见,预估费用,万一有其它问题再商议,不能说死了。

网友:
其實,做這行的都被自己坑過,大小不一而已。

网友:
一定要拆开看看打值然后抱换显卡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你们报价多少?  我们这一般直接客户200左右,商家80-120,坐标成都

扯吧,花屏换显卡出80-100同行?那你可以去喝西北风了,

网友B:
我估计就是焊一下,可是现在不是10-13年加焊赚钱的时代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就是焊一下,可是现在不是10-13年加焊赚钱的时代过去了。

加焊或取下植株的价格,换要加芯片成本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150往上报的   现在没150都不想拆机了

网友:
花的有技术
,,,,,,,,,,,,,,,,,,,,,,,,,,

网友:
笔记本是商家的,报了价修不好不好说的,只有硬着头皮修好,只要直接成本没超出报价就要修好

网友(2019-06-12):
这种情况一般重新报价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技术,学习了,你们的每篇发表都是我进步谢谢了

网友:
经验就是这么来的不是么?多搞搞就有经验了。

网友:
说没有150就不想拆机的兄弟真霸气、、、、、、、、、

网友:
这种显卡的机器老是容易粗问题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显卡了,不用搞其他地方了

网友:
下次报价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