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77风扇转一下马上就停

楼主(2019-05-12):
不能再次触发。12V不插也是这样的情况。电源的5V打值300多,3V打值200多。待机3vsb也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了。按理这个症状是电源保护了。不知道是哪个电源保护引起的呢?求论坛有碰到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台式机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还有修的必要吗

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
看下网卡是不是短路了,有时它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还有修的必要吗

Z77的主板为何没有维修的价值呢?新板啊

网友:
只要有钱挣,什么样的故障,只要我们有能力维修就做。

网友:
网卡短路的话,3vsb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B:
强制触发就知道是不是保护引起的了,cpu坏也会,检测电压不对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触发就知道是不是保护引起的了,cpu坏也会,检测电压不对也会……

短接绿线风扇能一直转。这个是不是说明不是电源保护?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台式机,楼主修好请揭晓答案。

网友C:
我也有一块类似问题都板子,通过检查是南桥短路,直接拆掉后就没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类似问题都板子,通过检查是南桥短路,直接拆掉后就没短路了。

桥短路应该待机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短路应该待机会发烫的

桥短路,只要电源通电瞬间就短路保护了,根本不上电。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量一下小电压吧..

网友:
之前有一块b75的板子也是这样,换io后解决的。

网友E(2021-12-03):
直接跳CPU脚解决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