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360 板号是DA0X31MBAF0 不通电

楼主(2019-05-12):
HP X360 板号是DA0X31MBAF0 不通电 测量公共端是阻值正常 无电压 接品是TYPEC 这个接口也测不到19V 那电压在哪里呢?
板号

网友:
换Type-C芯片看是否升压

网友:
这个需要I2C总线跟电源适配器通信后才有正常电压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 上次来了一台小米的不充电放生了 插上适配器没有反应 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接口的笔记本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种接口是5V预供电,和EC及专用升压芯片建立连接后再升压

网友:
仔细看看接口有没有烧的地方。。。。。。。。。。。。。。。

网友:
怕是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一定要记得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先找一下电路图吧 不好修

网友:
这得看电路图吧 麻烦不好搞。。。。。

网友:
这个小米的本子碰过 不好修!!!!!!!!!!!!!!!!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这种接口是5V预供电,和EC以及专用升压芯片建立连接后再升压

网友:
这个芯片的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