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中] ACER V3-571G,LA-7912P REV 1.0 电流来回跳,不开机 求思路

楼主(2019-05-12):
ACER E1-571G
板号 Q5WVH LA-7912P
REV 1.0
接电源不开机,可调电源指示来回跳,0.004-0.012-0.019-0.025-0.035-0.0025-0.0019-0.004,一直循环,保护隔离PQ9,PQ10,以及电池放电管PQ11都已更换,以及充电芯片PU4(BQ25A)也都已更换,电流表在跳的时候,发现ACDRV也在跳,6v到16v左右跳。ACIN和ACOK也在跳,摘了PQ10,电流就不跳了,稳定在0.0035A,网上也有类似的贴子没人解决,求论坛的坛友给点思路,你们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某颗19V的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网友:
来回跳说明有可能某些地方短路,可以断开一个一个试的。。。。。。。

网友:
把PC26换个试试。

网友:
反馈电路看下有没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19v有短路,或者是有供电短路。

网友A:
你可以跟着电压一起跳,找到节奏,融入其中,然后找到这个节奏的掌控者,也就是领舞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记得跳的时候一定要放凤凰传奇

网友:
摘掉PQ10后可以量下PQ10的G极电压,估计是PQ10后的电路中电容漏电

网友:
保护了后面短路了烧下公共点就能找到凶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跟着电压一起跳,找到节奏,融入其中,然后找到这个节奏的掌控者,也就是领舞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

大锤你又调皮了。仁宝隔离还是比较好修的,修过一台广达的隔离跳的差点把人修晕过去,因为板整板看上去就像发霉了一样的板子,修好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锤你又调皮了。仁宝隔离还是比较好修的,修过一台广达的隔离跳的差点把人修晕过去,因为板整板看上去就 ...

我的意思表达的很明确了,为了更加生动,好理解,就用比喻的方式告诉楼主,至于你那个发霉的板子,我只能说这种问题谁也头疼,就跟我上次找死给人家主板挖洞一样,过几天就有问题,过几天就有问题,都是5V后级所有芯片一起干死,买了2次芯片都花了100多了,每次6个芯片,最后放弃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发你们盲人技术学院的文字干嘛?搞得大家都以为你在水帖子,我来给这位热心的盲仔翻译一下,大致意思如下: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中原地带的盲仔,我是看不见楼主的帖子内容的,能不能哪位大神给我用盲文翻译一下。我替楼主回复这位热心的盲仔,..............,翻译过来就是:你水你妹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