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通病BIOS问题

楼主(2019-05-12):
客户拿来技嘉GA-B85M-D3V主板,开机显示COMS画面之后重启。 又是一块通病,技嘉主板BIOS芯片为了稳定搞了两个,当一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另一个可以重新写入正确的BIOS文件,但是这恰恰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无法开机的主板很多很多。 最后还是拆掉一个BIOS芯片,亮机维修完毕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还真长见识了,不然这问题要费多大劲去折腾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备份BIOS拆了就好,还是把主BIOS刷好了,再把备份BIOS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备份BIOS拆了就好,还是把主BIOS刷好了,再把备份BIOS拆了?

可以直接把备份BISO换过去主BIOS 不过最好还是重刷BIOS

网友:
技嘉的板子BIOS常出现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还真长见识了

网友:
今天就修了一个z97是这问题

网友:
还好我不用技嘉的板子,感觉安全多了。。。。

网友:
就是呀,MBIOS经常坏,现在的主板为何这么容易坏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