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700s-14isk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5-12):
今接收一台 ideapad 700s-14isk 版号为LA-D341P REV:1.0 测无cpu供电,转接头找不到了,也没顾上看电流,直接论坛里下了个bios 说是原厂的刷了还是没有cpu供电,(论坛了有个淘宝买的bios是好的,我就不上传了,需要直接下载吧)cpu供电芯片用的是NCP81208 机器没有图纸,论坛了收了下芯片型号,有类似图纸,就将就着修吧,图纸显示13脚为芯片供电脚,测13脚没有电压 旁边的小电阻一边又5v一边无电压,对地测无电压端有阻值(说明芯片不短路)图纸显示为0欧电阻,这个电阻测量为81欧,拆0欧电阻换上去, 接电池通电 cpu电压出来了,一个0.8v左右,一个电感无电压(不知什么情况) 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OK 问题解决

网友A:
无电压的电感应该是集显供电吧!集显供电就过内存瞬间出来一下就没了。

网友:
没图找类似图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B:
单坏一个电阻的不科学,且算楼主没有分了灌水吧!

网友C:
这个电阻坏的确实不科学,我修过很多这机器,都是5V短路了,这个电阻是坏的

网友:
捡到鱼了    CPU供电不怎么好整   个人觉得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只是今天没分了

网友D:
挺好的啊。 这个相当于就是CPU供电芯片5V供电的保险坏了,不过一般是5V异常的才会坏这个电阻把。
没有修5V的其他地方?

网友E:
难道是通病?我碰到一块是13脚短路,芯片挂了

网友:
只要有图纸  电脑就好修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电压的电感应该是集显供电吧!集显供电就过内存瞬间出来一下就没了。

明白了,谢谢指导。下次留意下,我记得有的是一直有这个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通病?我碰到一块是13脚短路,芯片挂了

有可能吧,我见论坛里有好多问刷了bios问题没有解决的没有思路维修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啊。 这个相当于就是CPU供电芯片5V供电的保险坏了,不过一般是5V异常的才会坏这个电阻把。
没有修5V ...

没有,就只是这个电阻变大了,其他的没有修。换了电阻就OK了可能是运气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没有声音  声卡用的是ALC233换了声卡芯片一般都能好,请知晓。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机器原件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5V供电不稳 导致的损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谢谢指导。下次留意下,我记得有的是一直有这个电压的。

从5代CPU以后的都是集显电压出来一下就关闭了。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B:
单坏一个电阻的不科学,且算楼主没有分了灌水吧!

不能够,我的下载分经常买,我不在乎这些个小钱,贵在交流 或者是怕自己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给忘记了,就发出来,以后忘记了也能搜索到。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通病?我碰到一块是13脚短路,芯片挂了

我的也是13脚短路了 也是加电不显没CPU供电

网友(2019-09-1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9-11-30):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坏的确实不科学,我修过很多这机器,都是5V短路了,这个电阻是坏的

请问5v短路通病坏哪里  求赐教

网友(2020-01-09):
我手头的也是13脚短路了。

网友:
我的换了白屏在过一会烧了5v

网友:
刚测量了一台,通电开关灯亮,不显示,cpu芯片没有5v,供电电阻60多欧姆,一端5v一端对地短路!拆下芯片测量主板不短路,芯片需要年后发货了

网友(2020-03-13):
楼主你的CPU是i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