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450W电源修复过程

楼主(2019-05-12):
全汉450W电源无待机电压,芯片是BH0170A,顺着待机电压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查,发现与5V相连的稳压二极管坏了,换了后再测发现5伏跳动很严重,用示波器测,波形上升到某点就又掉下来,如此反复,怀疑光藕坏,型号是PC817C,没备件,只有网上购买,买回来的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仔细看了下型号与自已原来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但卖家却说是一样的,于是把整个测了个遍还是一样的故障,偶然间看到此电源上在原来位置附近还有一个相同的光藕,拆了换上,结果好了,看来不能太相信别人,但是那个被拆掉的没相同的,把之前拆的换上去后发现PFC的380V没出来,3、5、12V也都没出来,想了下,要想后面的电压出来必须先有380,看了下PFC芯片是R8CB05B0,网上找不到此芯片电路图,但是听网友说CM6805相同,于是下载电路图来看,发现VCC和启动供电IAC都没有,于是查,发现这个供电恰好是由光藕送过来,光藕的1、2脚为5伏的压差,按理说3、4脚就应该完全导通,但是测了下,却是一个脚十几伏,一个脚为零伏,换一个新的上去,问题解决,电压全部OK.但是用ATX电源测试器测试发现PG延时是0MS,测了下ATX的PG居然是0V,看了下网友的帖子说1脚PGI应该在1.2V以上,测了下发现没到1.2V,于是测了下分压电阻发现有一颗阻值变大,于是换上一样的阻值的,终于成功修复。

网友:
817和123C都可以换的,我都是随便换,是电源板上的就换,液晶电源跟ATX电源板通用光耦

网友A:
我有点没看明白,到底涉及了几个光耦?第二个光耦和后来芯片涉及的光耦是不是同一个?说换上“新的”,这个“新的”是指之前买了的用于替换第一个光耦的替代品,还是这个芯片所涉及的光耦是第三个光耦,不同于交换的那两个?

如果只是涉及两个光耦,那么我的理解是这两个部位对于光耦的要求不同,尽管第一个光耦是坏的,但依旧能满足第二位的要求

如果设计三个光耦,我的理解是交换了第一和第二个,然后将第三个与芯片相关的光耦换成了新的【那么用的是手头有的相同型号?还是之前买来本打算替换第一个的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没看明白,到底涉及了几个光耦?第二个光耦和后来芯片涉及的光耦是不是同一个?说换上“新的”,这个 ...

因电压跳动怀疑起反馈作用的一个光藕坏了,所以就买了光藕,然后就换上去还是没解决问题,便仔细看发现型号有差别,然后发现板上有另一个光藕与之前那个型号一样,就把这两个位置的光藕对换,5V待机好了,但是之前好的3、5、12V没有了,于是5V光藕不动把之前对换位置的光藕换成新买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因电压跳动怀疑起反馈作用的一个光藕坏了,所以就买了光藕,然后就换上去还是没解决问题,便仔细看发现型 ...

不好意思,因为比较绕口,没写得很简单易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因为比较绕口,没写得很简单易懂

这个【新买的光耦】是之前买的有些差异的,还是再次买了相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新买的光耦】是之前买的有些差异的,还是再次买了相同型号的?

新买的有两个,第一个换上去替换那个坏了的起反馈作用的光藕,结果型号有差异所以不能用,第二个是换到那个被拆掉的原型号那里,因为只是起转换电压不起反馈作用,所以换上去没问题,

网友A:
总结一下:
一共有三处故障:稳压二极管、光耦、分压电阻
处理方法:更换的分压二极管、分压电阻,更换光耦时走些些弯路【买的“代用型号”不能代换,于是交换了板上相同型号的光耦解决了此处光耦问题,另一处用于替换的光耦使用了代用型号可以代替,主要是两处光耦的作用不同导致代用型号在第一处不可代用,在第二处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
一共有三处故障:稳压二极管、光耦、分压电阻
处理方法:更换的分压二极管、分压电阻,更换光 ...

是的,谢谢,感谢你的指正,下次再发帖会注意写得更简单明了

网友:
修理过程未叙述清楚,帖子还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电源上的光耦基本是通用,顶下贴,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