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深夜水贴 华硕笔记本

楼主(2019-05-12):
华硕A43A,插电0.03,不触发,拆出主板测有3V没5V,,不多考虑直接干BIOS,然后就看图

网友A:
不触发是开机按开关电流没上去吗?BIOSS不参与触发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是开机按开关电流没上去吗?BIOSS不参与触发的吧?

大神级别。BIOS芯片烧坏短路,导致无3V5V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印象中BIOS芯片很少坏,一般都是资料错乱。内容短小精干,判断维修快,钱来的也快。

网友:
好好写帖子还有加分的哦

本来想给你加分  看见标题……

网友C:
确实是水贴!看你这个标题进来的。RT809F有时引脚氧化也会这样。

网友D:
这个挺罕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是开机按开关电流没上去吗?BIOSS不参与触发的吧?

EC读取BIOS后配置GPIO脚位,,然后  才是待机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挺罕见吧……

罕见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556-1-1.html    通病好不啦,,这个月第三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水贴!看你这个标题进来的。RT809F有时引脚氧化也会这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556-1-1.html       最近碰到三台这种问题了   大哥   咱也不是第一天修电脑了,,,,接触不好还是能搞定的

网友:
bios芯片本身损坏的很少,一般刷写提示的错误都是接触不良的多!刀片刮一下芯片引脚再上编程器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存贮芯片,读出没问题,写入就报错

网友:
刚开始没看出来,是换了CMOS芯片啊,不过不见得是坏了哦,拆下来的芯片不处理干净读写也会出错

网友:
老司机发帖水的也很有份量啊,逻辑清晰这车一打就着火收费了

网友E:
怎么一下子就干BIOS?这帖确实水!有3V没5V就干了,干得好!

网友:
写不进程序一般是存储器坏。。。。。。。

网友:
大神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一下子就干BIOS?这帖确实水!有3V没5V就干了,干得好!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556-1-1.html

网友:
先量下bios待机有没有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水贴!看你这个标题进来的。RT809F有时引脚氧化也会这样。

确实楼主不是一般的水帖,我只喜欢用焊接的那种座子,弹簧座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华硕这款机子不触发多是3-5V的PG不正常引起的,BIOS引起不触发的不是华硕的调调,记忆中好像没有遇到过华硕因BIOS问题不触发的。论坛兄弟们帮忙回忆一下是不是很少BIOS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G:
这款机子开机后5V才出来的把   上来直接就干BIOS   可以啊

网友H:
怎么判断的    你不测试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楼主不是一般的水帖,我只喜欢用焊接的那种座子,弹簧座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华硕这款机子不触发多 ...

喻老板,我帮你回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7380-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3300-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7416-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556-1-1.html

多的我就不找了,应该还有不少,这块板这个问题,这段时间我自己已经碰到两个了,我同事也遇上一个,,难不成我们的编程器BIOS座子都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判断的    你不测试一下吗

讲的很明白啦     有3V没5V    别问   问就干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子开机后5V才出来的把   上来直接就干BIOS   可以啊

待机就有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级别。BIOS芯片烧坏短路,导致无3V5V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印象中BIOS芯片很少坏,一般都是资料错乱。内 ...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
芯片直接坏了?好巧,修好收钱,不返修,王道

网友:
这个是刷了BIOS么

网友:
现在遇到华硕bios都要先干一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