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片华硕A68HM-E

楼主(2019-05-12):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心血来潮发一炮:前几天客户换下来的一片华硕A68HM-E,方法用完开机还是不亮,看来问题有点大了,今天拿到手术台上检查了一下外观没有腐蚀,烧痕,好吧根据时序上假负载测得内存1.5主供电没有,根据控制脚位找到一个APW8720B的八脚IC,根据定义测量5脚供电12V正常,1脚自举12V正常,7脚开启1.6V正常,2脚控制没有输出,后面管子没有击穿,此脚位低电压应该是芯片无输出,确定此芯片坏,搜索论坛说APW7120可以代换, 华硕G41上找到了换上,触发跑马亮机了哈哈以为捡到了,刚高兴10秒钟屏熄了,断电再开不亮了,无数羊驼飞过!继续找问题吧,前面不能白干啊,想了想根据经验亮机后屏熄掉这问题说明桥,复位时钟应该是好的,触发---打开下来的图纸看到NB_PWRGD随手测量了一下电阻桥一侧没有电压,另一侧3V有上拉,摸一下桥也有温度,看来还要继续测量CPU供电,管理芯片型号是ASP1206B,可能是它没有给桥发去PG信号,断电等了两三分钟,触发又亮了,赶紧继续测了一遍正常的,没几秒屏又灭了,再测一遍问题来了,37脚VRM_EN没开启电压!此脚连接PR91和PQ4的B极,测得PR91有3V上拉,问题应该在PQ4一端. 经测pnp管PQ4的e极有PR128过来的5VSB控制电压,e脚高电平PQ4的B极拉低EN不正常 此脚还连接着PQ3,要想此脚低电压,PQ3的B极应为高电平, 经测有0.7电压,e极为什么没有拉低,再测多量了一会发现电压过一下会跳动一下从0.5跳到3点几V,找到你了,幸好多量了一会儿,应该是此管不良内部出了问题,导致电压有时拉低有时有上来,上来后才会出现开机亮屏几秒黑掉,果断换掉后测试正常,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把12V分压串联的100K电阻搞得无穷大了,电压没过来又折腾了一下,难道我换PQ3的时候枪温度太高把它吹坏了? 好吧测了近一个小时不黑了总算弄好了,发上来给大家一些启发。把点位和点位图软件一起发上来大家下载,点位是.ASC格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那LA16丝印桥电源IC到现在都查不到型号。扔了满挺可惜的。

网友:
好多文字   也够有耐心    要向你学习

网友(2019-07-24):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