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机蓝屏0X0000009F

楼主(2019-05-12):
一台神舟优雅A500C-I7 D3本子估计或者重启的时候蓝屏0X0000009F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关机或者重启的时候屏幕黑了但是指示灯一直亮着,等了5,6分钟之后就蓝屏了(但是只要关机100%会蓝屏重启有时候不会)。
系统win7,win10都换过,硬盘,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CPU是个I7 4700MQ,由于没有4代的笔记本CPU测试,所以只有CPU没试了,
而且有时在PE系统安装完成重启也会卡起,强制关机再开机可以正常安装完成,在系统里面跑游戏测试加压测试什么的都正常,平时使用起来看视频也正常,
就是在系统桌面长时间不用也不会待机息屏,屏幕一直亮着。
百度过解决方法都没用,BIOS里面调试了也没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0x0000009F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没CPU可换的话,查查各路供电。

网友:
光驱拔了试试

网友A:
有没有光驱位硬盘托架?如果有的话,调一下上面的小开关!如果没有就再查查吧!

网友:
出了名的山寨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光驱位硬盘托架?如果有的话,调一下上面的小开关!如果没有就再查查吧!

没有托架,光驱都取了的还是一样问题,估计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蓝屏,换了那么多,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
最好 找一个CPU 换上去再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 或者是cpu供电管老化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爱莫能助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无法兼容.问题.装纯净版本的试试

网友:
我感觉像是cpu的问题。 我昨天修一个0x0009c 换cpu后正常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B:
意思是主板你试过?以老衲多年的维修经验你这是有设备无法关闭引起的,重点在PCI电路上如显卡,声卡,网卡等等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不行休眠相关的查一下

网友:
刷个BISO看看   不行的话装个系统  把显卡驱动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主板你试过?以老衲多年的维修经验你这是有设备无法关闭引起的,重点在PCI电路上如显卡,声卡,网卡 ...

这个机子没有独显的,I7自带的集显,

网友:
有可能是cpu,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刷写一下,另外有些测试版的cpu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外设 感觉正常 感觉像是u的问题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