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黑,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2):
现象:
1.不定时黑屏,系统没有任何错误信息。
排除:
1、线、显示器、接口、电源 经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2、更换多种操作系统,问题依旧,应该与系统无关。
主机情况:
i联想B6600
I 946 GZ主板

怀疑:
       显卡。
问题:
      这主板挑显卡,PCIE 的显卡,主板响四声,无法点亮。
请高手指点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找了个HD5450亮机卡,还是响四声。难道PCIE口有问题?还是挑卡?

网友:
所谓的主板挑显卡,挑选老婆呢?那都是一些问题说的人又没有办法解释,就说是主板挑显卡,还挑内存呢,都是忽悠人的一种说法,你那是主板坏了吧,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