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待机0.03,不触发;有3v、5v变成0.9v)

楼主(2019-05-13):
号:华硕K53S
版号:K53SD 5.1
故障:客户拿过来不开机,到其他地方看过,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有用烙铁动过的痕迹。报价后维修测试发现待机有3v没5v5v电压0.9v经测试是没有5v开启信号📶,5v开启信号是由EC(8572E)发出来的,测试所有待机条件满足,但是EC不发出 rsmrst#,断开桥和ec中间的线路,桥rsmrst#有2.9v电压
查了下论坛的帖子,有的说排阻,有的说断线,还有的说EC,这些我都测试了,还是不行。
---------bios、ec、待机芯片、我都换过,也加焊过--------

然后找到k53sd的维修指导,发现时序3没有(这里不知道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按道理说#是低电平有效)

最后,上两张高清大图

PS:IO排阻的排阻都换了

网友:
排阻问题多一点     可以把ec周围的排阻换掉试试

网友:
兄弟 你别纠结这个机器的3V了,我前几天修一台这个机器 待机是0.0042,你没看错是0.0042,拆机发现有5V 没有3V,然后也是不触发 最后发现是排阻坏了 导致LID有问题 RSMRST也被拉低  位置是这个我那个是103的排阻  我看到你这个好像是472的排阻,位置是EC5--10脚底下的那个排阻 换了试一下

网友:
ASUS 很多都会有排阻坏的

网友:
ec旁边的排阻换了看看

网友:
我记得是一个103的排阻

网友:
这个遇到很大排阻问题的  可以试试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很好修的,楼主要是修不好的话,应该是拜师了哦!

网友:
第一,排除 5v短路拉低,第二,更换自举升压电容,第三。BIOS到ec断线。多年经验判断。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