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楼主(2019-05-13):
机器是集显的  上电到0.58不动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然后cpu  内存都换了  一样    cpu复位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查哪里  复位之后的维修不是很懂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lpc    或者bios1脚    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lpc    或者bios1脚    看看有没有波形

不好意思了  我这边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了  我这边没有示波器

那就换个sb试试

网友:
干SB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C:
测BIOS1256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BIOS1256对地阻值看看

嗯  bios是可以的   因为ec开机就要读取bios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可能就不是很好修了,因为你无法分辨是否开始自检了。。。

网友:
干SB   说不定有惊喜.试试看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