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70R4E 不出CPU供电容易忽略的信号

楼主(2019-05-13):
三星 370R4E
版号 BA41-02176A

故障现象 不出CPU供电

先来张版号压压惊:

听说这台笔记本是年前另一个师傅修过的,开始是电池不充电换过后,没多久开不起来了
说是CPU坏了 ,就扔在哪里

简单说一下维修过程

1、拆机裸板检查 ,无CPU供电

2、确认CPU供电之前的所有供电已经出来

3、检查VRM 的供电 、开启等正常

4、在CPU上PROCPWRGD  0V不正常

5、向前检查PCH  的两个PG正常

6、刷BIOS ,故障依旧

7、干25M,故障依旧

8、换个PCH,故障依旧

9、不服,再干一个PCH,故障依旧

10、没心思修了, 扔一边,真的是CPU坏了?

11、N天后冷静下来想想,打一下PROCPWRGD的体值 ,正常的

12、难道是PCH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拆BIOS打 1  2  5  6 OK 、 PCH正反面小电感、O欧姆 保险电阻筷子夹过一遍都好的

13、没招了 ,我也怀疑是不是CPU坏了,继续放着

14、有时间了,瞄了一眼它,心里那个不服啊!!!! 一个CPU供电都修不出来

15、决定拆桥跑线,从VCCRTC开始所有的信号都测一遍

16、当测到 不知道是RTCRST#还是SRTCRST#时 其中一个信号0V  ,放大镜看了下有点腐蚀断线了

17、这时候才恍然大悟!!!!  上面两个信号,一个是ACPI 控制器的复位,另一个是ME模块的复位信号。

上张亮机照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这种少见的故障是真的烦

网友A:
RTCRST#或者SRTCRST#时 其中一个信号0V,不是不触发吗?这个不出CPU供电,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或者SRTCRST#时 其中一个信号0V,不是不触发吗?这个不出CPU供电,有点奇怪

应该是SRTCRST#有问题引起的,这个是ME模块的复位

PCH在供电时钟 PG 要读取BIOS 中的ME 等信息  ,才会发PROCPWRGD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啊  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该是SRTCRST#有问题引起的,这个是ME模块的复位

网友:
SRTCRST#这个信号是ME模块复位检测信号

网友:
一个机子修花这么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大师傅今天这么有空啊,
SRTCRST#不正常也能触发的么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有时为了研究一个主板,就不要算成本了。搞清楚了一个问题,技术提升一大步。

网友:
这个故障很奇葩。以后一定注意这个信号

网友:
SRTCRST#出问题还说的通,RTCRST#出问题就说不通了,

网友:
评分点错了,有没有管理员能帮我改成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的。。。。。。。。。。。

网友:
厉害,维修超过三天不好我就放弃

网友(2020-03-21):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