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4e 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9-05-13):
             花的时候整个屏都是花的,花屏的时候机器还是正常在工作的,不会死机。说下做过的维修尝试: 换屏依旧,排除屏的问题。刷bios,换内存依旧。 冷机的时候基本是过logo就开始花,拆了硬盘一样。 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刚切换的时候不会花,有时过几秒会内外显示屏都花。有时切换一下就不花了,然后你怎么折腾都正常,跑3d什么的都正常,断开过独立显卡单用集成显示现象也一样,排除独立显卡问题。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cpu是i5-3210,贴板的,不会cpu有问题吧,cpu有问题的话基本就要放弃了。

网友:
还尝试过加焊南桥,加焊cpu,就连刚加焊完还没凉就测试都会花。

网友:
最好把供电全部测试一遍     有可能是转换电压不够

网友:
但是也有可能是pch问题    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像是集显花屏呢

网友:
屏线接口呢

网友:
我记得遇到过 好像是换屏好的

网友:
花屏的时候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花呢

网友:
这个是核显?

网友:
集显的问题,单纯的电压问题不会这样的

网友:
还是PCH问题,可能是CPU内部的集显出问题了,跑3D好的说明独显好的,平时用的是集显只有高性能应用时才用独显,

网友:
有可能核心问题 集成显卡 换u

网友:
换cpu真不想动了,价格贵啊。风险大,不想玩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花的时候测下集显供电看看。。。

网友:
还真是CPU的问题,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换板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会有意外的效果。

网友:
先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