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466主板帮忙判断是不是CPU问题

楼主(2019-05-16):
接了一个手机同行的电脑主板,真的修的烂到爆炸
机器型号:A1466     主板号:820-00165-A

主板原理图 A1466 J113 820-00165

网友A:
看主板成色还ok啊,没有被大动过,你条件测过都正常了,基本可以考虑u的问题了,上次遇过一台和你一模一样问题,加焊cpu之后显示了,但是不认硬盘,还是u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主板成色还ok啊,没有被大动过,你条件测过都正常了,基本可以考虑u的问题了,上次遇过一台和你一模一样 ...

废了老些劲了,终于把公共点和3V修出来了,然后到了这一步真的很无奈。话说,老哥,你真的很活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废了老些劲了,终于把公共点和3V修出来了,然后到了这一步真的很无奈。话说,老哥,你真的很活跃了~~~~

刚好看到,呵呵,我回帖还是比较少的,可以加焊试试看,不行订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看到,呵呵,我回帖还是比较少的,可以加焊试试看,不行订cpu吧

我个小白连BGA焊台都不会用呢,还订个毛线CPU啊.......话说,我看到你的签名了,我加了,记得通过我一下,我的备注是迅维powercyz

网友:
点位软件共享下

网友:
应该不是CPU问题

网友:
open board view,我用的是Mac版本,我不知道win有没有啊,你自己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U风险太大了   一干U就交换不了

交换不了是啥意思?换U还是换主板啊?

网友D:
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跟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楼主open board view点位软件分享下,Mac的。

网友E:
现在什么故障现象 触发没有

网友:
你这机是不触发,修苹果还是得按时序来!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9466-1-1.html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还有哪个信号漏测了。

网友F:
你发这个SLP-S5 波型有什么用 直接发电压 还有PCHRSMRST电压是多少.还有SLP S3

网友G:
换个U试试,没别的办法。

网友:
待机条件是否有遗漏?比如SRTCRST#, LI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什么故障现象 触发没有

兄弟,注意审题哦。SLP_S5#信号木有,目前还处于待机状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U试试,没别的办法。

我个小白就不试试换U了~~~~~~还是丢给别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点位图,跟以前的不一样。

open board view,我用的蛮好的,你可以试试。我用board view,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发这个SLP-S5 波型有什么用 直接发电压 还有PCHRSMRST电压是多少.还有SLP S3

兄弟,你似乎对待机时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哦。RSMRST信号在SLP_S5之前发出来的,我在帖子里已经标注出来了,已经正常了,还有SLP_S3这个信号在SLP_S5之后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