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接口烧毁的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05-13):
一修补轮胎朋友的行车记录仪因错接12V供电,导致接口处电路板烧毁一片,幸好没造成严重后果。
朋友从接口处接线焊接到电池接口处,后让我给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接手后,先清理烧毁的接口,测试附近是否短路,没有检测到短路。
根据板号无法查到相关电路图,只能参照其它行车记录仪电路图给予飞线维修。
经飞线后,行车记录仪满血复活。

网友:
不错,有功夫有手艺的师傅级别。

网友A:
       没有充电保护电路 有点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保护电路 有点不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已经将其引入的线去掉,焊好USB接口,供电直接接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保护电路 有点不安全!!

参考全志F23方案,本想加个限流电阻,后来想算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