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不充电

楼主(2019-05-13):
  在iPhone中不充电故障一般都是用车载充电器和非原厂充电器出现的居多,一般情况是用USB充电检测器测充进电电流小或者只能用原厂充电线充电好使,用非原厂线充不进电的现象。
  拆下主板直接连接尾插和电池,连接充电器测充电芯片的尾插5V电压、充电芯片内部PMID、LDO 电压5V、USB管理的5V输入~等,测得USB管理芯片U1700损坏。

直接更换故障排除。

一般这种情况多是USB管理芯片的故障,所以也建议大家使用原厂充电设备,使用车载充电设备时选择正规厂家的充电设备最好是还电压检测和过载保护的,有起动车时不要使用(因为在起动汽车的时候电压不是很稳定)等电平平稳了再使用。

网友:
z直链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