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个三星SCX-4321打印字体变化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9-05-13):
已更换过硒鼓与定影组件。问题还是存在,望各位有碰到过这种故障解决的方法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板试下

网友:
这款打印机好用吗

网友A:
看着像走纸不顺引起的,进纸部份,硒鼓可能性大,

网友:
4321、4521老机子了~~三星这类机子卡纸不吸纸太多,这种检查走纸机构和硒鼓,看效果定影问题不大。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走纸不顺引起的,进纸部份,硒鼓可能性大,

问题已解决,是进纸器上的一个棘轮缺齿损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解决啦,看上面回复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是无私,给你加分了

网友:
此处应该有图片供大家参考,方便同行遇到同类问题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