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进水多处短路 经典故障 换南桥修电路换各种芯片搞定

楼主(2019-05-13):
    好久没发电脑的贴了,现在修电脑太难了,太新的本集成度太高,没资料也没法修,整几下最基本的,不行也没办法了,老点的本修电路的也很少遇到了。今修到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发出来分享一下,同行的机器,拿来之前自己小搞了一下,拿到机器我没上电,先测了电感阻值,各大电感通测下来,就系统3V短路为0,那就从这修起吧,第一步我先把3v跳线断开                                                                                                    再测电感已经不短路了,量阻值468 貌似正常,其实不正常,因为又测了公共点阻值,也是468一模一样,很明显3v上管击穿了,一测果然,D-S阻值为0,换掉,继续。系统供电芯片是动过的,那先换了再说,芯片是RT8239,很少用,查了跟UP1589Q通用。正好有,就换了,这才敢上电,一插电电流就0.187,系统供电芯片烫,并没有怀疑是它的问题因为换的是新的,此时系统3 5v都没出电压,往前推,再查线性3 5v,测得线性5V正常,3V实际0.7V,问题在这了,用可调电源调3V电压烧线性3v,到处到不到烫,烧了一会也感觉没办法,就取下来了,此时感觉无从下手了,再上电想查查别的,没想到一上电待机电流0.017,正常了,快速测了线性跟系统3 5V,,发现线性3 5v已经都正常了,系统5V已出,3V没有,按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044A再测3V有了(这之前3V跳线都是断开的状态).继续。把3v跳线重新连接上,再测系统3v。依然短路为0。
         好在有点位图  华硕的没有电路图就挺坑的,发现鑫制造还是比较好用的,这电路图要专门去下载我就懒得下了,从里面一搜索竟然直接用了。
因为刚开始测到的3v短路的问题一直没有开始解决,还是烧机法,先小电压1V开始烧,南桥滚烫,再熏点松香问题就更明显了

先把南桥拆下来,再排一下短路,

果然没失望,还是短路,不过阻值已经一百多欧了,还有小地方短路,再烧鸡,烧到声卡跟网卡都微烫,拆下来,烧鸡电流立刻降下来了,此时电感阻值正常了.四百多了,这才敢装南桥 ,原来是SLJ8E,手上的是J8C,直接换了。新南桥换上再量下确定不短路了,简单一装加电试机

直接亮机,心情大好,接下来就找声卡跟有线网卡了,从我这一堆料板里拿放大镜找了半小时,找到能用的了,虽然网卡差一位数,但是能工作,太好了

声卡ALC629 ,网卡8161 我找的是8162.装上都可以了

至此维修结束,声卡网卡并没有进水痕迹,但是都坏了,推断是系统供电芯片被取下之后又插电烧的,导致上管击穿,公共点19V直接加到声卡网卡上导致了问题。开机看了下其它功能基本正常,好在就多烧了这两处。

维修不易,望广大同僚们路过点一下加分,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多谢

网友:
烧机大法,屡建奇功!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问题多是我就放弃了 因为不会搞

网友:
厉害啊,我的哥,换我早就不搞了

网友:
不错 厉害 NB  问题比较多有耐心才行

网友:
厉害,这么复杂都被你搞好了

网友:
烧鸡大法好使好用.

网友:
我们现在维修 南桥坏了直接换主板的 都不再修了

网友:
帮楼主提点人气,这一路下来基本就是在修电压,如果报价不给力,修都懒得修它。

网友:
估计你那同行瞎搞,电源管理芯片没装好烧了上管再烧南桥,

网友:
换桥如果有料板还好,买新芯片有坑成本也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那个黑点是烧的吗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是我没心情修了

网友:
声卡网卡是不是19v直接加到芯片上的,为啥要拆电源芯片开机呢。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的上

网友:
桥都烧成那个样子了

网友:
也是不很经典的故障呀,短路还是比较好烧的,只有客户愿意修

网友A:
不如直接换板
xingxin386
南桥80块 值得一修啊..........
详情

网友:
整个板都修过了 最怕这种故障了

网友:
服你 技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换板
南桥80块 值得一修啊..........

网友B:
华硕X402进水多处短路 经典故障 换南桥修电路换各种芯片搞 就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钱
xingxin386
180 同行的‘’‘’‘’‘’‘’‘’‘’
详情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

网友:
换了一个桥和网卡声卡修复,,,,,,,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还比较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牛B了,技术没的说

网友:
3V短路 桥多数都保不住

网友:
这个标 贴的可以呀 ·

网友:
楼主技术和耐心都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已加评分 这多问题都解决了   都是一次过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X402进水多处短路 经典故障 换南桥修电路换各种芯片搞 就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钱

180  同行的‘’‘’‘’‘’‘’‘’‘’

网友:
厉害呀。。。。要我可能就换板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的上            ....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你这一台修好了。能收多少钱。是同行的还是。

网友:
问题太多的真的不太想修了,,,,,,,

网友:
华硕维修要有一定的功底  楼主能无私的分享经验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一下。你这一台修好了。能收多少钱。是同行的还是。

同行的  收180...................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不会是雷击的吧。这样的修起来返修应该挺高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没有图不好弄啊,,,,,,,,,,,,,,,,,,,,

网友(2019-06-16):
一块难啃的骨头,最终还是搞定了,恭喜恭喜

网友:
老司机,我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