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想进BIOS设置,回车却没有任何内容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13):
如图,
选择第二项回车却是一片黑屏,没有任何BIOS内容显示,其它都正常,就是不能进第二项设置,第二项回车啥也没有,一片黑,哪位师父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更新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A:
重新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B:
估计是桥坏了,吧外设和硬盘去掉,还进不去的话就直接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桥坏了,吧外设和硬盘去掉,还进不去的话就直接换桥吧

昨天刚换的桥,难道南桥是个坏的!

网友:
BIOS 不对吧? 继续找继续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桥坏了,吧外设和硬盘去掉,还进不去的话就直接换桥吧

唯独BIOS SETUP进去和背景一样没内容,其它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BIOS
就可以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直接硬刷啊。               别在系统里更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硬刷啊。               别在系统里更新BIOS

好的,谢谢!!!!!!!!!!!!!!!!!!!!!!!

网友D:
要刷工厂BIOS才有用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刷工厂BIOS才有用

电脑可以装系统可以正常用,就是不能进去设置BIOS,懒得拆了

网友E:
楼主你可以非常负责的对你说,这机器主板坏了,直接换板百分百能好。如果维修估计价格不会超过300块,相比换板维修更省钱更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可以非常负责的对你说,这机器主板坏了,直接换板百分百能好。如果维修估计价格不会超过300块,相比换 ...

水货

网友:
能用就算了,不能装系统才要想办法去检查,不过这问题还真没见过,不知道BIOS写保护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也就是WP#

网友:
刷个工厂的   不就解决了   能显示你电脑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F:
应该不是BIOS问题  我之前碰到过   你是不是没装硬盘  不装硬盘这款机子就会这样  还有就是BIOS设置有问题  进Setup里面还原一下出厂设置  之后保存   上硬盘是绝对可以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BIOS问题  我之前碰到过   你是不是没装硬盘  不装硬盘这款机子就会这样  还有就是BIOS设置有问题  ...

硬盘己装,关键是BIOS设置进去啥都没有,没内容显示

网友:
BIOS问题                   没刷对

网友E:
你笑什么?是不是对号入座了?还是他在说你?

网友E:
你觉得自己是干货吗?哪里高就啊小二哥?

网友:
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笑什么?是不是对号入座了?还是他在说你?

笑他说你水货!!!!!!!!!!!!!!!!

网友:
装起来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应该最小化测试,感觉还是BIOS没刷好

网友: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自己是干货吗?哪里高就啊小二哥?

我不是修板卡的,我是设计板卡的,但我看你问来问去的这些问题啊,忍不住说了一句,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啊。

网友:
拆BIOS下次重新刷一个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同样的机型,同样的毛病,刷BIOS就行

网友:
昨天刚换的桥,难道南桥是个坏的! 这个很少见。换桥出问题,应先考虑桥吧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不对?重找一个再刷一遍。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刷上去试一下,觉得还是bios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修板卡的,我是设计板卡的,但我看你问来问去的这些问题啊,忍不住说了一句,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 ...

好吧你行,那发点有干货的帖子让大家学习学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修板卡的,我是设计板卡的,但我看你问来问去的这些问题啊,忍不住说了一句,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 ...

再说了,我问是因为我确实不懂,你生来就什么都懂吗?如果是那么你是真的牛逼了!

网友:
群里高手确实很多,值得学习。。。。。。。。。。

网友:
但高手都基本集中在沿海大城市或一线城市,小地方由于多种原因,在努力技术提升都很慢。。。。。。。。。。。。。

网友:
希望高手们多理解我们小地方的。。。。。。。。。。。。。。

网友:
小地方的技术人员不像一线城市的技术人员,精修一样,专研一样精益求精。我们小地方的技术人员只要跟电脑有点关的都修,打印机,复印机,主机,碎纸机,网络。。。。乱七八糟的都修,修的基本是常见故障。在小城市假如你精修一样,饭都吃不起,必须样样行但不一定样样精。这就是生存环境造就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要么就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