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奇葩E40-70 PCH出问题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05-13):
为了赚下载分,我可是很辛苦滴,各位大师多给点分啊

大奇葩E40-70 PCH出问题还能正常工作
型号:联想E40-70  板号:LA-B091P
故障:待机5V短路  不开机
拆机检查发现右边USB小板接口短路,如下图

第一奇葩的是,此口供电由U8转换待机5V提供,而U8检测发现没坏,坏的是主板左边U10短路

只得换了U10,供电修复,5V转换正常了,测试开机,能开机了,可惜没显示,待机电流0.059,开机后电流跑到0.565

再次全面检测一下发现好几组电压不输出1.8VGSP 0.95vGSP  1.5VGSP,这几组有个共同处就是由待机3.3V提供的,检测待机3.3V才发现问题,只有2.8V,我晕这么奇葩还能上得了电,经排查发现Q15位置引起

此处Q15无件用R219直接通过,而后进入CPU的PCH模块,断开后待机电压恢复3.3V

再次焊回R219确认电压,确定是此处引起拉低为2.8V

那么CPU确定坏了,只有打电话给用户说主板CPU坏,给用户报换主板。而后先把机器装回,估计是不会换板的,装好后突发奇想现在待机都正常了,能不能这样开机呢,按了一下,大奇葩啊,我R219是断开的啊,亮机鸟,真亮了,多开几次,都正常亮机。
再拆机检测R219PCH端电压,有4V电压,我晕,实在不明白啊,CPU内部出4V?哪位有兴趣再一起研究研究,此处暂时奇葩着,无法解释,有待研究

再次装回,上机电流还是正常,亮机进系统

此机经过试机3天,一直正常,奇葩结束维修,收费了

网友A:
这个B机器很容易烧CPU   碰到很多台了

网友:
實在想不通,唯一能解釋的就是CPU內部‘輕微’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机器很容易烧CPU   碰到很多台了

我也遇上多台此处直接短路拉低了待机3V,直接放弃维修

网友:
离奇了 运气好没办法

网友: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是为了赚下载分的,只看不给分太不厚道了

网友:
联想E40-70机基本都USB口质量不好,充电口也是方口用户插充电线是很容易往USB口插,插不进一用力造成∪SB供电短路,烧RE4ZC五脚USB供电芯片。问题是小部份机换件后3.3V恢复正常开机了,但大部份机换件后3.3V还是短路CPU损坏,只有换板。

网友: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不明白

网友:
usb模块坏了其它模块是好的

网友:
这4V估计是哪里串过去的,只是没负载暂时安全而已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修半天修不好  最后不修了  装起来后又好了

网友B:
表黑线没接对地,所以测是4v。就跟示波器一样,没接触过地,测到的晶振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黑线没接对地,所以测是4v。就跟示波器一样,没接触过地,测到的晶振也不对

表确定接地,可能很负责的告诉你

网友(2024-05-22):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