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U 教学一体机 不触发 ?

楼主(2019-05-13):
一台mini教学一体机,1037U, 有待机,不触发,拔下来BIOS电池能够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就不触发

有另外一台一样的,调换了BIOS和IO ,都没好,
请教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图纸修机器习惯了,碰到这种机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现在学校都是这样一体机了,我们这里都修了很多,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没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
一看就很不好修的。除非经验很好。还有得有基本功。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三合一的吧,CPU,桥,显卡都集中在一个CPU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