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3478 3578 3476 3576 已配置 BIOS

楼主(2019-05-13):
此BIOS适合Vostro_3478_3578_Inspiron_3476_3576机型,不管是14 还是15 都通用,根据原厂BIOS 和原厂纯净ME 合成,而且已经配置过了。快速开机。
新BIOS 反复开机掉电属于正常。亮后风扇狂转根据英文提示按ALT+F 。亲手回写维修的机器上做过测试。放心使用

Service Tag : 为空。自己进CMOS 重新设置

启动后可能叫你选择机器型号如图,根据你的型号选择

选择YES

网友A(2019-06-18):
15-3576测试不亮机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3576测试不亮机反复重启

亲测可用你对板号了吗?

网友:
G3 3579 有吗?开机1.4不亮

网友:
下载试了,能用,原来故障是触发掉电,刷上就好了

网友B(2019-09-03):
不亮机,风扇狂转,35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机,风扇狂转,3578

这个可能性不大。请仔细测试。耐心等待配置。大概1分钟。还是不亮,请确定原故障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原故障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2019-10-10):
可以用 给老板说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下载试了14-3476解决出发180电流掉电偶尔开机问题一切在正常。谢楼主。

网友(2019-12-11):
亮后风扇狂转

网友:
亮后按FN+X 你不会看提示吗

网友(2020-02-01):
触发后关机,刷上去解决

网友:
14-3478测试OK

网友C:
这个 怎么整。进系统能刷序列号吗

网友:
楼主的 BIOS  测试 可以亮机。

网友(2020-03-06):
我的机器是15-3578 在别的贴子里下载了好几份BIOS,要么要输入服务码,要么开机慢得要死,只有这份是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怎么整。进系统能刷序列号吗

进BIOS 设置一下

网友:
下载了,这个BIOS是ok的,可以用

网友(2020-06-21):
开机快  好用   3576 测试OK  就是不会写TAG

网友(2025-07-07):
dell 15-3578 可用,亮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