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刷机报不能从dfu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

楼主(2019-05-13):
苹果8p本来故障是,手机进过水,不开机,不联机,按开机键电流在0-80-120毫安来回重复跳变,主板很靓,看不出进水痕迹,查了很多资料都说上盖和硬盘问题,今天就把硬盘拆了,能联机了,没装硬盘,爱思刷机报,不能从dfu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而且屏幕没有显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大神些知道吗

网友:
还有就是不装硬盘能读得出序列号这些东西吗?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是不是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A:
要怎么才能读出序列号,wifi和蓝牙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怎么才能读出序列号,wifi和蓝牙呀

测试架读硬盘,里面有wifi蓝牙号和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架读硬盘,里面有wifi蓝牙号和序列号

硬盘坏了也能读吗

网友:
硬盘坏了当然读不到了

网友:
淘宝可以查蓝牙wifi地址,50元

网友(2019-07-20):
这个爱思应该刷到百分11报错吧,上盖的可能信大,你可以再测一下所有的I2C总线阻值及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装硬盘肯定无限DFU啊

网友:
不用犹豫 就是cpu上盖出来问题

网友:
上盖供电电感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