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GAMER REV 1.01 BIOS 4秒亮屏的!

楼主(2019-05-13):
自己用的华硕主板,开机风扇停停转转,经检测是主板问题。先刷BIOS,不行,查下有没有通病,查到说是控制1.05VME电压的芯片容易坏,就是桥芯片旁边的那个PU3002芯片,测量输出电压为0.3V不正常,然后风枪补焊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亮屏要10秒多,比较慢,刷回我自己备份的BIOS,亮屏时间大大减少了!搞定!!

网友:
通病29IC坏 1.05电压 低于1.05 换IC就可以 如果有故障时,测试1.05电压高于1.3以上 可以宣判桥也坏了

网友(2021-10-15):
这是点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