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7年MACBOOK PRO 15寸,苹果系统开机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05-13):
顾客过来的时候不能进苹果系统,提示:Mac 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但安装些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重新安装苹果系统也是这个提示。

将电脑里面的资料全部删除,装了一个WIN10可以用,就是touch bar没有反应,像关机一样,其它的功能测了一下,正常。
主板板号是:820-00928-A 在论坛里面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图纸点位图,参考820-00281图纸来修,发现J4401接口的DFR_DISP_RESET_L 电压为0V 对照图纸,发现DFR_DISP_RST_L也是为0V

现时测了一下J4402接口DFR_TOUCH_LID为1.8V,DFR_TOUCH_RESET_L也是1.8V

同时由于这个机器配件比较少,现在是怀疑TOUCH BAR引起不进系统的,具体是主板还是TOUCH BAR小板引起的,不知道。有遇到的同行麻烦提示一下,能解决问题,都可以有偿解决。能修这个问题的,也可以联系我。联系电话:13421218017(微信同号)

网友A:
A1707我也遇到过一台  每次开机  都要安装系统更新    不过我那个是硬盘坏了

网友B:
重置一下BIOS看看有什么变化,苹果的东西太*脏话*邪门了。有些功能就是鸡肋没屁的实用性。

网友:
进PE好不好用

网友:
进PE可以,但是认不到硬盘,用的是大白菜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一下BIOS看看有什么变化,苹果的东西太*脏话*邪门了。有些功能就是鸡肋没屁的实用性。

重置过SMC,能重置的,也试了下,不过没有刷BIOS,这种机器,7代8代的机器修过一些,刷BIOS没有正常能亮的,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原来的BIOS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707我也遇到过一台  每次开机  都要安装系统更新    不过我那个是硬盘坏了

硬盘还真没有测过,不过这个机器的硬盘是集成在主板上面的,要是坏了,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网友C:
T2芯片搞的鬼,是不是换了副厂硬件?如果是请去售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T2芯片搞的鬼,是不是换了副厂硬件?如果是请去售后搞。

现在还没有换东西,不确定是什么坏了。是哪个T208芯片的问题吗?有没有修复的方法,售后叫换主板4000左右

网友(2019-08-07):
重置一下BIOS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2020-08-19):
17年的机器哪来的T2芯片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