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19开机屏幕不亮维修

楼主(2019-05-13):
朋友送过来的tcl 电视  l32f19 型号,开机屏幕不亮,拆机测 5v,12v,24v正常,这个电视机别人已经修过一次了, 怀疑主板有问题,直接测量r824,在屏线接口处用胶糊上了,阻值 30多欧不正常,直接用线短接这个电阻,开机出现log就灭了,看高压板驱动芯片是 bd987fs  怀疑高压包坏了,之前修的人换过其中一个高压包,我把驱动芯片去保护,就是17脚对地短路,屏幕亮了,发现5个包其中一个有糊味,马上更换,换好后17脚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
17脚去保护照片,同行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就修好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弱弱的问一下、这个叫高压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