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诊断卡循环三次才能亮机。

楼主(2019-05-13):
台式机一个主板,GA-A55M-DS2诊断卡循环三次才能亮机。亮机的速度变慢了,但是亮了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以前在775针主板也碰到过,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有没有办法一次就启动呢??请高手指点。
台式机
主板

网友:
是不是在认内存或显卡

网友:
c1-c3-01-02就重跑了,还是循环这些,然后第三遍02过了跑5E就亮机了。

网友:
电池有没有上,进去保存一下时间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