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海尔x3 pro开机掉电不显示 二修机 板号da0twsmb6e0

楼主(2019-05-13):
接修一同行 海尔x3pro笔记本,i5四代的cpu 单桥 。
客户说原来不开机,在上家修到能开机了。但是屏幕不显示
开机掉电,屏幕无显示。
拆开主板,发现ec换过 桥换过。bios刷过
开机 电流0.88掉电。首先量了下pltrst。正常3.3v
接着示波器抓了一下内存的波形,闪了两下没了。不过内存
接着顺便示波器测了下 各大供电。无明显异常
拿掉内存,开机 电流一样掉电。吊完电一样可以重复触发
以前修这个板tws cpu复合mos管容易坏。首先换掉4个mos管。涛声依旧
看来不是这边的问题了,不插内存与插内存都是掉电。也排除了跑马之后的问题了。
应该还是开机之前的问题,量了一下主板的pwrok 二级电压基本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放到一边去了。 三天过去了。。。。。。。

这两天不忙,拿出来继续研究。广达的板子 想到hwpg。示波器量了下正常3.3v。
后来我无意间发现,我用示波器看到hwpg已经掉下去了,电流还停在0.8.要过一会儿才掉到0.014.
我怀疑hwpg有问题,后来hwpg连接的地方一路找,最后发现pd12的那边的问题,更换pu7解决。
发现hwpg一直稳定在3.3v不掉下去。主板接上内存完美亮机。
发帖不易 老铁们帮忙加点分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技术很好,还会抓波。。。羡慕妒忌恨

网友:
学习了 , 有些专业名词没搞懂。。。

网友:
帮忙加点分呢  老铁。。。。。。。。。

网友:
思路神清晰,高手

网友:
广达的,电流上到那么高,而且不上内存都掉电,首先是断开pg

网友:
技术不错,我该怎么才能学会使用示波器啊

网友:
能画个圈详细些,学习中...

网友:
广达的本子华硕的都要优先查hwpg

网友:
这才是正儿八经大神,我都是连吹带哄忽悠客户的

网友:
我靠,好好羡慕你啊!看得我眼睛都辣眼睛了,太崇拜你了)……………………………………楼主别鸡动我说的不是你的技术,我说的是那块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A: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HWPG掉下去是用示波器看的吧

网友:
看来示波器在维修中还是很强大的,永熟示波器可以事半功倍哦。

网友:
有个电路图就完美了……

网友:
技术全面,理论分析得很好,维修过程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HWPG掉下去是用示波器看的吧

逻辑有点不通,HWPG掉主板应该很快就会掉电重启了。或者直接断电了。

网友:
广达的机器PG是必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