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电脑来时,用户说电脑能正常开机,电池和适配器都能用,但电池用完,适配器给电池充满电时,就会突然掉电。 试机,拔下电池,用电流表,观察待机电流在37MA正常。开机后电流也在正常的范围。单用电池开机后,耗了一点电,用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电量正要满时,电脑掉电关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充电芯片?还真没遇到过。 拆下主板,这时插电流表,观察电流只有几毫安了,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此时测量待机3V、5V电感,竟然没有了电压。得,先修没有待机电压吧。如下图
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如下图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发现8脚的3V线性电压正常,17脚的5V线性电压正常,13脚的开启电压正常,16脚的供电电压正常,而1、6脚的ENTRIP1、2没有电压,导致芯片没有待机电压输出。查ENTRIP没有电压的原因,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外围电路引起,顺信号查得线路如下图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从图中看到,ENTRIP1 、2 的电压也由场效应管PQ307 控制,如果图中的“N_3_5V_001 ”点的电压是高电位,那么PQ307 导通,ENTRIP 的电压就会被拉低,测量“N_3_5V_001 ”点的电压果然为5V 高电平。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N_3_5V_001”点的电压由VL的5V线性电压经由电阻PR317供给,但在正常情况下, 三极管PQ308是处于导通状态的,将电阻PR317的1脚电压拉低。如果此点为高电位,不是三极管PQ308没工作就是损坏了。 此时测量三极管PQ308的基极电压只有0.8v,因PQ308是数字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必须要高于3V以上,此管才能正常导通。 图中VS的电压是19V电压,经由一个几欧的电阻,再经由一个 二极管而来,电压也会在18V左右,测量VS电压18V多正常,测量电阻也正常,但为什么PQ308的基极电压那么低呢?看到还有一个信号VS_ON,是不是这个信号把PQ308的基极电压拉低了,查VS_ON电压去了温度检测芯片PU1,如下图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 测量芯片1脚电压为5V正常,7脚,8脚电压也是正常的,判断PU1芯片坏,将电阻PR4断开后,主板能正常工作,并且适配器给电池充满电,也不掉电了。 将PU1芯片G718TM1U更换后,多次试电脑工作正常。 VS_ON点的电压为4.2V。 此电脑的奇怪故障,应该是温度检测芯片不良,导致电池充满电主板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