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大家看看这个ec芯片到底带不带程序

楼主(2019-05-13):
sony_sve151c11t 板号da0hk5mb6f0 mbx-269

这个ec有spi,这4个信号脚连到下图r121和r67等电阻,然后过电阻连到上面的u3  bios

不过这个bios是直接通向南桥的,没有第二个bios,按理说这个ec有spi应该是自带程序的,可是去掉bios,就不触发,这就不明白了
                     图

网友:
NPCE885L 不带程序。PCH和EC共用U3

网友:
怎么看信号看得出来,代不带程序啊

网友:
这个估计要大神才能看得出来 啊

网友:
看不懂    太复杂了,,,,,,,,,,

网友:
连接BIOS芯片的不带程序

网友:
待机读不读bio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带程序

网友:
有一种电脑是这样的,BIOS集合了EC程序,桥BIOS

网友:
这个bios应该是EC和桥共用的。

网友A:
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上编程器一查就知道是不是自带程序了,简单方便

网友:
不带程序的,ec和桥共用一个BIOS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里广达的代工很少带程序,除非品牌商有要求。这款绝对没有专用程序,只有通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上编程器一查就知道是不是自带程序了,简单方便

方法说下呗,坐等你开贴授课。

网友:
怎么才能知道ec带不带程序?有什么根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