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VE14AE13L BIOS

楼主(2019-05-13):
               开机卡LOGO            除了刷BIOS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板号是mbx-273 的吧 ,卡logo排除顺序 hdd dvd bios 显卡 南桥 cpu 其他供电问题或进水 外设(比如usb接口短路也会导致)

网友:
显卡坏的  虚的挺多的。。。。。。。

网友A:
方法是先要确定故障

网友:
方法是先要确定故障
方法是先要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先要确定故障

         这个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