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pad110 谁正在修这个笔记本 NPCE388NA1DX图纸谁有

楼主(2019-05-13):
联想idpad110 谁正在修这个笔记本  帮我测两条线 键盘到ec的   拜托了       另外求NPCE388NA1DX图纸谁有

网友A:
正在修的拜托了,键盘到ec的数据线板层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修的拜托了,键盘到ec的数据线板层断线了

全部型号是idpad110-15isk   版号是la-d562p  rev.1.0  拜托了在线等

网友:
全部型号是idpad110-15isk   版号是la-d562p  rev.1.0  拜托了在线等

网友:
没有遇到过    onononon

网友:
以后嗅到了一定要记住了,到时候过来告诉你

网友B:
看到断了就接回来呀

网友:
新的机器没有图纸都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断了就接回来呀

板层断线你能看得到?

网友:
现在销量小了厂家的维修人员也不像以前忙不过来,图纸以后估计量小的机子就不要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层断线你能看得到?

那你怎么知道是板层断线呢?一般都是板面断线的,自己跑跑线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知道是板层断线呢?一般都是板面断线的,自己跑跑线路

这个机器你见到没有,见到你就知道了,不抬杠哦!我就想知道这几个脚通往哪里的没有组织部分键盘失灵,你要是正在修的话你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机子呀

网友:
没人正在修吗,帮帮忙啊,有红包的哦老铁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你见到没有,见到你就知道了,不抬杠哦!我就想知道这几个脚通往哪里的没有组织部分键盘失灵,你 ...

我意思是叫你跑跑线路,如果是走板层的话,就找个io脚位图看看,一个把它量出来

网友:
谢谢,但是这个图查不出来,还是感谢,让淘宝买这个板子的帮我测量的已经ok

网友:
已经搞定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