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保存的硬盘底层数据怎么看懂里面的东西,用艾普刷进硬盘

楼主(2019-05-13):
万隆测试架保存的硬盘底层数据怎么看,找出miei 蓝牙wifi码,sn码,然后用艾普写进去

网友A:
呵呵,是谁告诉你这个是硬盘的底层数据?又怎么这样打开呢?

网友B:
这不是底层,直接用艾普构建底层即可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谁告诉你这个是硬盘的底层数据?又怎么这样打开呢?

这个是万隆电脑保存的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底层,直接用艾普构建底层即可看到。

这个是万隆保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