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分层后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9-05-13):
(无正文)

网友:
看看是不是U爆了

网友:
原来是求助的……

网友:
要么掉件了,要么掉点了!

网友:
能亮U应该不会爆吧,这苹果*脏话*做的真差劲,估计不打算让修的。

网友:
上层重启干上层

网友:
那还是没有贴合好!!!!!!!!!!!!!!!!!!!

网友:
不是有那种分层测试架吗?上测试架试下,估计是没贴合好!

网友A:
什么三秒,明明基带重启,先看什么系统的。11系统没基带肯定重启啊,十二系统才能开机但是没触摸,英特尔板的直接进dfu,连重启都不会,你说的亮苹果重启,苹果x从电流起跳到亮苹果大概是6-8秒,所以你那个应该是基带重启可能性大一点,下层没贴好呗

网友:
嘿嘿够喝一壶了风险大大

网友:
没焊好吧,风险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三秒,明明基带重启,先看什么系统的。11系统没基带肯定重启啊,十二系统才能开机但是没触摸,英特尔板 ...

不是没贴合好,贴合了3次都一样,用测试架来测试还是亮苹果3秒左右重启

网友:
更新一下试试,楼主解决没有,苹果现在的手机确实不好修了

网友:
基带问题比较多,而且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