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开机不亮

楼主(2019-05-14):
情况是这样的。昨晚我拆机换固态然后装上开机正常,然后忘记换wifi模块.接着拆机换wifi模块。装上开机显示器不亮。风扇也不转-指示灯量!然后完整拆开主板用放大镜检测发现没有哪里损坏。这哪里有问题呀。 这个主板bios因为要用黑苹果os 所以给刷过bios白名单。昨晚换上自带的wifi模块。。。这是原因吗?

网友:
细听,有哪位大神的具体分析,好好学习

网友A:
建议还是送修吧。没工具就不要瞎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送修吧。没工具就不要瞎搞了

有工具的,就是没有检测方案

网友:
内存条没有装好呢

网友:
内存条检测过了。双条内存。不可能都没插好!

网友B:
好好回忆下哪里搞错了,实在不行找维修人员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回忆下哪里搞错了,实在不行找维修人员确定一下。

谢谢,已经解决了! bios问题。放电就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