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划痕求助

楼主(2019-05-14):
      电视不小心被小朋友划了几个划痕,以为用砂布能抹掉,结果弄了一小块灰色了,看着不透明。后来用牙膏磨,大部分解决了,周围一圈始终没磨掉。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麻烦指点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A:
换偏光膜吧,没有多少钱的,但大屏的不好换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偏光膜吧,没有多少钱的,但大屏的不好换是个问题。

没这个技术呢。不知道外面有做这些的没有

网友:
大屏偏光片不好换,需要有工具才行!

网友A:
只有这一个法,没有别的好法了,偏光膜很便宜,我换过一回,买了3张,最后一张换好了,也有气泡。还是14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个法,没有别的好法了,偏光膜很便宜,我换过一回,买了3张,最后一张换好了,也有气泡。还是14的 ...

那肯定搞不定了。。。55寸的。还是别搞了,不影响使用。。只是看着不爽

网友:
将就着用了              很麻烦

网友:
这个                        难度太大了

网友:
抛光机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