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不进系统?

楼主(2019-05-14):
海尔r6笔记本电脑不进系统,装了xp系统之后,开机一下出现如下图,之后就重启再出现如下图,反复如此!!!那位师傅有办法解决???

网友:
装7  8  10 试试

网友:
不进系统   就装个别的系统啊   再不行你换个硬盘试试  多简单的问题

网友:
装过了系统,也换过了硬盘,还是一样的,没有解决!!!那位师傅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有没有测过内存,有时独立显卡坏了也是进不去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