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大战蟑螂恶霸

楼主(2019-05-14):
客户拿来一台战神说开不了机有一股糊味,既然有糊味那就直接拆机了。打开后盖卧槽一窝蟑螂幼崽,为了不影响你们的食欲我就不上图了。无线网卡背面被蟑螂屎覆盖满了。

整板拆下来先上自来水洗洁精清洗一遍放烤箱烤两三个小时。

拿出来目测了一下,烧糊的是个3V待机芯片,打值确实000,拆下芯片还好焊盘只有一个供电脚烂了,先上绿油补好线。然后烧机。桥发烫。打值桥供电电感也是000.那就放心干桥了,取下桥之后3V待机打值600多,桥电感240多。查图纸3v待机芯片型号是NB670。

订桥订芯片。

下午芯片到了先把NB670装好。打值OK,电容我也换了

先上电按开关3V,5V都正常了,测量波形也完美。

上桥。桥买的保上机的还漏了个点,补好点装好桥

插电待机0.025按开关掉到0.012,怀疑是不是个坏桥,还是先测一下桥的条件。

除了VCCSUS3_3以外其他都正常。追查来源

来自Q2001的3脚,是个3V的二级电压,受控于SLP_SUS_ON。打值都正常,追查SLP_SUS_ON,来自EC33脚。

当EC34脚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US#EC后才会发出高电平的SLP_SUS_ON。

打值34脚为000.EC也挂了,在对面的老哥那里借了个料板拆EC,此机EC不带程序,外挂了一个BIOS芯片。

换好后34脚阻值300多,正常。上电还是一样?测量34脚3.3V,33脚也有3.3V。再测Q2001,2脚已被正常拉低,1脚也有3.3,3脚只有0.5左右。果断换掉Q2001

再次上电触发,电流终于上到了0.3左右掉电。装好CPU内存,触发亮机。开始装机。装到一半又不触发了。后来发现是时开时不开。

过程省略,最后测到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DNBSWON# 在正常开机时时3.3-0-3.3快速的高低高。不触发的时候,是3.3-0就不升高了。

拆掉D8测量是EC这边问题,又买了个新的EC,第二天到了换上每次都能触发了。

全部装好,反复触发几十次都OK。再看了一天电视。没问题打电话让客户拿走。

最后上全家福

 会员403753100鑫豆2024-4-12 11:37
 会员205096100鑫豆2023-10-23 14:59

网友:
战神被蟑螂虐惨了,损兵折将啊。从头到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实在赏心悦目!足见这位同行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超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是一个图文并茂的经验贴,值得一看

网友:
好帖,楼主基本功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加分!

网友:
蟑螂药    诛杀     不然以后还有很多人的笔记本会被这玩意搞死

网友:
很牛,学习了,大神修的一流,分析的更牛!不错!

网友:
修完了后中午就吃不下饭了

网友:
估计是厨师用的电脑吧  楼主厉害啊  我之前碰到一台华硕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蟑螂   没修好

网友:
时序很清晰啊,

网友:
这个南桥都黄成这样了,居然是好的,也是佩服

网友:
楼主这技术功底太扎实了 整个过程真的称的上行云流水啊 小弟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楼主辛苦真的不易。为你点赞。

网友A:
哪个型号啊,图纸有吗?或者板号呢! 帖子写的很好,要是能提供一下板号就更好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啊,图纸有吗?或者板号呢! 帖子写的很好,要是能提供一下板号就更好了!加分了

板号是DA0TWKMB。机器拿走了没注意具体型号

网友:
桥换的很溜

网友:
来自33脚就完了?小白看晕了

网友B:
哥的EC可是已经修好的主板,客户没来认领就给我当料板用了,竟然是换EC绝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的EC可是已经修好的主板,客户没来认领就给我当料板用了,竟然是换EC绝杀

有可能之前就有点问题只是不频繁,所以没测到。经过我的加热以后就严重了

网友:
从头到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实在赏心悦目!

网友:
其实最讨厌修这样的机子了   楼主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C:
我就好奇你这个芯片 物流钱谁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的EC可是已经修好的主板,客户没来认领就给我当料板用了,竟然是换EC绝杀

这是又开始偷隔壁家芯片啦 幸好对面没有桥。

网友:
小强也是很强大的    上次有台戴尔4代BGA CPU  小强钻进CPU底部     洗板水都冲不出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你这个芯片 物流钱谁给的

新来一个显示器大师兼职物流,上门

网友:
我蜘蛛侦探觉得你修得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来一个显示器大师兼职物流,上门

哈哈哈哈 这小算盘打得 算啦 做不久的啦。 我昨天还去赛格逛逛了 给对面小弟买了杯星巴克 我看你不在啊

网友:
技术很好,一看就是老司机了,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