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S3H 开机风扇转一下停

楼主(2019-05-14):
GA-B150M-DS3H 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停后没有再能起动,再次触发风扇转一下又停,经过四五次触发后CPU风扇一直转但是没有显示,这时量CPU电压输入有12V没有输出,CPU是冷的,内存电压正常,南桥电压正常,那里出问题

网友:
CPU  供电IC 95958   PG是量那些脚 ?复位量那脚?

网友:
CPU 供电芯片的条件 是量那些脚?

网友:
VCC,VID,EN/SS,电源好PG等 这些图纸上是那些脚?

网友:
VCC,VID,EN/SS,电源好PG等 图纸上是那些脚?

网友:
CPU供电 的故障是不太好修。。。。。。。

网友:
维修好了,是CPU旁的小三极管拆掉后能开机显示了

网友:
RE: GA-B150M-DS3H 开机风扇转一

GA-B150M-DS3H 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后没有再能起动,再次触发风扇转一下又停,经过四五次触发后CPU风扇一直转但是没有显示,这时量CPU电压输入有12V没有输出,CPU是冷的,内存电压正常,南桥电压正常,现在搞好了

网友:
搞好不就好了      这个主板现在基本上都过保了

网友:
CPU_VTT不出的问题吗?

网友:
来个老鸟介绍下,这个管的作用。造福一下呢

网友:
三极管一般是开启信号,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19):
今天修到一块GA-150M-HD3,故障现象为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风扇转一下就停,I/O底下的橙色指示灯也不亮,但是你动动内存,电池,CPU或者什么的有时能跑码点亮进系统。只要一拔电在插上故障又回来。解决的办法是去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刷新就能解决问题,官网是8M的,BIOS型号是MX25L6473E 两个都要刷。刷新好后开机触发变为风扇转停二次,第三次才能点亮进系统基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