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5-572 充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9-05-14):
宏基 E5-572 板号 B702P
故障 电池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电  单用电池 用电池开机刚开始显示有80%左右的电 几秒钟之后 突然显示无电池 关机   再开机就开不了了  先开始怀疑是电池问题  直接定了个新电池 故障一样   确定是主 板问题   换过充电芯片 换过EC   查电路也没问题     现在怀疑是集成桥问题 不知道下步怎么修了

网友A:
查电池到EC之间的检测及I2C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可能是KB9022的事

网友:
这问题多简单啊,肯定出在检测那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池到EC之间的检测及I2C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可能是KB9022的事

i2c 正常  KB9022也换过全新的。。。。。。。。。。。。。。。。。。。。

网友:
换充电芯片的 电流检测电阻一对。

网友:
换了EC有没有刷程序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应该要看掉电后测试的情况。按电池不开机修

网友:
南桥不能可能吧, 查I2C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