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进水机,怪问题

楼主(2019-05-14):
华硕X455LJ 板号  原机是进水的,原是不上电的,处理后,能上电,一直正常,客户用了十几天又开不了,拿了回来,结果拆下来后,能上电,但多试几次又不上电,现在的情况是上电能显示后,不定时断电,一断电就保护 就不能再上电,要多插几次电源才正常,当然这是裸板这样试,不触发时候待机电压3.3V 5V也是正常的,换了电容还是一样,进水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元件有问题,EC加焊过,还是一样,现在一显示后,有时候 没有多久就断电后,再怎么也不能上电,等你放久了,再插电源又能自动上电,烦死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休眠开关也是正常的。。。。。。EC供电,复位都正常,不触发时候没有发出SUSB SUSC信号 +12VSUS也是一直正常的

网友A:
按照国际惯例,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国际惯例,先刷个bios试试!

这个没有用,我刷别的不一样的BIOS,电流是不上去的,但不会显示的,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所以不是BIOS问题,这个EC有程序,我是刷不了,桥的程序是排除了,后面又刷回原板的

网友:
进水机主要细心观察有无断线,发黄的线路需要留意
就故障现象查一下RTC相关试试

网友B:
查查ec开关脚电压正不正常,我修过一台机,开机键处电压正常,但ec端只有2.6v,后来飞线拉一个3.3v后一直正常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发黑的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ec开关脚电压正不正常,我修过一台机,开机键处电压正常,但ec端只有2.6v,后来飞线拉一个3.3v后一直正 ...

现在又一直正常,怎么开机进系统都不掉电,真郁闷

网友:
感觉还是EC那边有问题,重点查全板进水的地方,有时观察比检查来的快的方便

网友:
进水的后遗症多啊,应该还是哪里又腐蚀了,处于断线和不断线之间

网友:
查下二级电压转换芯片,碰到过转换芯片不良,刚开始不亮机,多开几次能亮。供参考,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
BIOS 是应该先刷  哈哈

网友:
把发黑的芯片全换掉

网友:
看看霉斑和氧化点的零件吧 特别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