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新BIOS WIN10改WIN7 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9-05-14):
戴尔新款BIOS  WIN10改WIN7,按百度方法改BIOS , 然后进PE改硬盘模式,重新分区,跑完镜像重启不识别硬盘 。   遇到俩次了,还有一次是隔壁同行改的也是和我一个情况。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现在新机器有关闭UEFI就不认硬盘的情况。

网友B:
用WIN7 64位的,再用UEFI 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机器有关闭UEFI就不认硬盘的情况。

硬盘模式要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N7 64位的,再用UEFI 引导

硬盘模式要改吗

网友:
可以不改,还用MBR,最好用GPT

网友B:
直接用bcdboot命令添加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bcdboot命令添加引导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bcdboot命令添加引导

下次试试

网友C:
可以 试试 MBR 和 GPT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试试 MBR 和 GPT 。。。。。。

用的就是MBR模式

网友:
别用 MBR  用 GPT 安装试试  也许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N7 64位的,再用UEFI 引导

硬盘模式不用改,UEFI模式也不要改

网友:
用WIN7 64位的,再用UEFI 引导,从新引导

网友:
你好 是nvme硬盘吗?nvme装win7比较麻烦 ,最好自己准备个硬盘装上原版win7 打好nvme驱动和补丁 ,然后分区助手系统迁移到nvme,如果是sata硬盘就在pe下安装原版就行

网友:
切记 千万不要用ghost安装 必须原版的

网友(2019-06-27):
今天也碰到这种带新BIOS的戴尔台式机,调完uefi就认不到硬盘,有没有弄过这种电脑成功的,分享一下